变压器中性线问题

楼主(2014-01-23):
请教大家一下,现在有台变压器Δ/Y接法,副边接加热器负载,那变压器副边的中性点能不能接在电网N上?如图所示。负载的中性点能不能一起接在N上?

网友A:
脑袋进水啦,隔离变压器居然要一定跟原边混在一起,实在无语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带的加热器 ,不用接N

网友C:
因为是隔离变压器,所以不必要。

网友D:
加热器是接到U,W相之间的,不用N线吧?即使需要使用N线的话,也不需要与电网的接到一起。

网友E:
你要真想把N接入,建议接入加热器的公共端,注意线径要和主线线径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要真想把N接入,建议接入加热器的公共端,注意线径要和...

如果说为了安全,也只会把变压器次级星接点接地以防止初级对次级击穿时导致次级增加触电风险。但是相对于次级浮地更加安全,如果对安全以及电气噪声要求等级更高可以在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之间增加屏蔽层且屏蔽层接地这个才是王道!

网友F:
变压器有中心抽头让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