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定参数

楼主(2014-01-24):
各位高手,

             求助我追加一台马达和变频器,现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遇到了一些困难,请问大家一般要进行哪些参数的设置呢?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设置下面这些就能满足要求

1)电压电流

2)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

3)加减速时间

网友B:
普通变频器控制电机需要设置:

1.电机参数

2.控制方式

3.频率给定方式

4.加减速时间

5.开关量及模拟量输入输出设置

具体需要设置参数需要根据实际工艺要求来确定。

网友C:
加减速时间

基本电压

上下限频率

控制方式

电机参数

保护参数

网友D:
  你都没有说你的变频器型号,也没有说使用情况,人家怎么说呢 ?

但是最为基本的都要设,如

1.电机参数的匹配

2.控制方式,如按钮,还是面板还是总线

3.运行频率,信号给定方式

4.运行加减速时间

=====

网友E:
楼上各位回答的挺齐全了。。。。。呵呵,围观

网友E:
另外一个是看看说明书,你的变频器有没有自学习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各位回答的挺齐全了。。。。。呵呵,围观

网友G:
应用的场合不同,型号不同,是力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啊

网友H:
电机参数:功率、基本频率、额定电流、电机极数等

控制方式设定:设定是面板控制或端子控制方式

加减速度时间设定

频率给定方式等等

其它具体需要设置参数需要根据实际工艺要求来确定

网友I:
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功率,变频器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