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MUL算出来结果偏大

楼主(2014-01-24):
三菱PLC用MUL算出来结果偏大,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重新发了图片,请能人看看呢,

网友:
这么明显的错误,D1为16位,相乘之后结果为32位,结果放在D0 D1中,你看你的D1是重复用了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已解决,用了D0,相邻的D1就不能在其它程序中用

网友A(2015-08-26):
学习了,数据寄存器16位相乘32位,占用邻位的寄存器,细节上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