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仪表工作失常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24):
  流量仪表种类繁多,其中流量计,是在工业现场测量流体流量的仪表。随着工业的发展,对流量测量的准确度和范围要求越来越高,为了适应多种用途,各种类型的流量计相继问世,广泛应用于十分广泛的行业,长时间使用后会出现多种多样的故障,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流量仪表工作失常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但是在众多领域的应用过程中,由于干扰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会导致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误差和故障,如流量计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工作不正常,会对生产的测量结果产生较大的误差。那么流量计工作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分析:应首先检查流量计外部情况,如电源是否良好、管道是否泄露或处于非满管状态、管道内是否有气泡、信号电缆是否损坏、转换器输出信号(即后位仪表输入回路)是否开路。切记盲目拆修流量计。

  具体分析步骤:

  1、仅需对仪表作周期性直观检查,检查仪表周围环境,扫除尘垢,确保不进水和其他物质,检查接线是否良好,检查仪表附近有否新装强电磁场设备或有新装电线横跨仪表。若是测量介质容易沾污电极或在测量管壁内沉淀、结垢、应定期作清垢、清洗。

  2、转换器检查:如判定是转换器故障,经检查外部原因没问题的情况下,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厂家一般会采取更换线路板的方式解决。

  3、传感器检查:

  测试设备:500MΩ绝缘电阻测试仪一台,万用表一只。

  测试步骤:

  (1)在管道充满介质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接线端子A、B与C之间的电阻值,A-C、B-C之间的阻值应大至相等。若差异在1倍以上,可能是电极出现渗漏、测量管外壁或接线盒内有冷凝水吸附。

  (2)在衬里干燥情况下,用MΩ表测A-C、B-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0MΩ)。再用万用表测量端子A、B与测量管内二只电极的电阻(应呈短路连通状态)。若绝缘电阻很小,说明电极渗漏,应将整套流量计返厂维修。若绝缘有所下降但仍有50MΩ以上且步骤(1)的检查结果正常,则可能是测量管外壁受潮,可用热风机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

  (3)用万用表测量X、Y之间的电阻,若超过200Ω,则励磁线圈及其引出线可能开路或接触不良。拆下端子板检查。

  (4)检查X、Y与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在200MΩ以上,若有所下降,用热风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处理。实际运行时,线圈绝缘性下降将导致测量误差增大、仪表输出信号不稳定。

  (5)如判定传感器有故障,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一般现场无法解决,需到厂家维修。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流量仪表工作失常的原因和处理方法,希望用户在遇到类似故障的时候可以根据以上内容作为参考,作为流量仪表的忠实用户,应该适当的学习一些故障处理方法,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尽量避免错过流量仪表最佳维修的时间,造成仪器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