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仪器仪表干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24):
  变频器有很好的调速和节能性能在各个行业都广泛的使用。但在运行上也带来了一些干扰问题。那么怎么减少变频器对仪器仪表的干扰现象呢?下面小编主要针对此问题做一个详细抑制干扰措施,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谐波,会在离变频器较近的系统或仪表上出现干扰问题,干扰造成的干扰故障有:仪表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有的仪表甚至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使系统出现误动作等等。

  变频器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其干扰途径类似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即通过电路耦合、电磁辐射、感应耦合产生干扰电压或电流。通过观察发现,现场的强电磁场和供电电源的波动是影响变频器仪器仪表最主要的干扰源。

  但并不是所以仪器仪表出现干扰或故障,都归咎于是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如何解决这些疑问和难题,我们可以按照如下的步骤进行:在出现干扰时把变频器停了,如果仪表及系统立刻恢复正常,可以肯定干扰是由变频器引起的,就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专家认为在干扰故障现场,可采取如下措施来克服变频器对仪器仪表产生的干扰:

  1、在仪表回路中增加滤波电路,将干扰信号阻断或旁路掉

  2、仪表具有数字滤波功能时,可设定一定的时间常数来抑制干扰。

  3、信号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单点接地。

  4、在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端子上并联4.7微法/100V的电容或在输出信号线对地并接电容。

  5、信号线负端一定要接地。

  6.采用信号隔离器。

  变频器产生的干扰主要有三种:对电子设备的干扰、对通信设备的干扰及对无线电等产生的干扰。对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装置等电子设备产生的干扰主要是感应干扰。

  以上的所有,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怎么减少变频器对仪器仪表的干扰。遇到这些干扰的情况,变频器在使用时就需要注意,以免由于这些干扰因素,而影响到测量的结果。如果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解决不好,不但系统无法可靠运行,还会影响其他电子、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A: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B(2020-12-22):
感谢楼主提供资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