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OK灯闪红灯

楼主(2014-01-24):
最近一周  CPU工作几小时就报故障  主要故障中显示DI3模块I/O故障 将其供电断开后  运行一段时间又报其他模块I/O故障。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应该检查一下对于模块的输入点或者输出点;判断出是线路问题造成的还是本身设备问题;

可以去掉输入输出接线,再看看是否报错;

检查程序;是不是因为程序造成的错误等原因;

网友B:
有可能是连接线虚接的原因,看看连接牢靠了没有?

网友C:
是不是外边接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D:
1、程序编制人员下蛊:程序内部驱动模块特殊位导致异常,这种由没有职业道德的王八蛋编程乌龟所致,只有把这种家伙彻底封杀;

2、背板总线插头位置接插不良(CPU位置居多),在震动工作环境就会导致该异常现象;

3、PLC模块内部积灰或者湿度过大导致干扰;

4、PLC供电电压异常,例如外部交直流供电波动过大、CPU供电模块异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