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指令

楼主(2014-01-24):
刚开始学三菱PLC,大家看看这个指令,帮我解读下。“不等于”指令不是S1/S2吗,这个怎么2两个常数还?

网友A:
 不相等比较 ????

网友B:
好,可以,炽土土土土

网友C:
<> K4S900 K0:得先理解了。。。

<>:是不等于的意思。。。

K4S900:其中S900是当作步进指令继电器/普通辅助继电器来用,例如:S0、S1、、S10 S20、、、

K4S900:是一个组合数K4=16位、、、K4S900即是:S900、S901、S902一直到S915

<> K4S900 K0:意思即是——K4S900不等于0的时候接通(同理,也就是S900、S901、S902。。。S915只要有任何一个是ON的,那么这条指令这一段就是接通的)

网友D:
这个没问题,我也是刚学这个,今天还问领导者,没问题

网友E:
即 S900开始的16位不全为零的时候通

网友F:
S1/S2,两个操作数?

网友G:
K4S900的排列次序是S915……S900;由它们组成16位数据寄存器,与K0作比较!一般只须将它看作一个普通的线圈导通条件即可。

网友H:
你这个玩意是三菱FX系列,S900是故障报警专用内部继电器(可以把该继电器指示的故障码做输出显示用,主要是方便早期的用数码管显示异常状态),我现在基本用寄存器来做报警记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玩意是三菱FX系列,S900是故障报警专用内部继...

嗯嗯,感谢这位朋友,我一直在想S是步进继电器,但也用不了那么大吧?一定是什么特殊继电器吧?!但是又懒得查手册,哈哈!

网友J:
就是S900后的继电器没有得电情况下,这个指令导通咯

网友K(2014-03-03):
S1/S2?什么意思

网友L: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M:
长见识了,学习了,感谢中国工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