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电磁流量计选型?

楼主(2014-01-24):
电磁流量计由电磁流量传感器和电磁流量转换器两大部分组成。主要组成部分是测量管、电极、励磁线圈、铁芯和磁轭、壳体。传感器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

电磁流量计是一种高精度、高可靠和使用寿命长的流量仪表。其被测流体不应含有较多的铁磁性物质或气泡,应根据被测流体的温度、压力、腐蚀性、磨损性等特性选择相应的压力等级、衬里材料、电极材料及仪表结构形式。

电磁流量计因计量准确度高、适用范围广,在工业计量中应用十分广泛,因此必须对选型和安装有一定的了解。

一、选型

需要根据不同的工艺、环境、测量介质综合考虑电磁流量计的选型,如:仪表本身性能,介质流体的特性,安装的条件以及使用环境等各种因素。

1.介质:若介质为强酸性则应选择耐腐蚀内衬,如聚四氟乙烯,电极选择镀钛、铂等合金材料。若介质为强碱性且含高硬度固型物,则应选择陶瓷内衬,电极选择不锈钢材质。

2.环境:若要求防爆则必须选择防爆型外壳。若环境恶劣,空气中含水汽、酸碱等污物,流量计的外壳则应选择塑料材质。若流量计在露天安装,必须加防护罩。流量计在室内安装时,为防止喷料,也应加装易拆卸的防护罩。

二、安装位置

为了保证流速稳定,测量准确,一般技术要求水平安装时,距弯头的距离应不小于10倍直径:垂直安装时,必须保证介质向上流动,流量计距下弯头的距离不应小于4倍直径。在此必须注意,选择安装流量计的直管段必须固定牢固。不能使流量计承受太大的震动,以免损坏其内部的电子元件及影响接地。另外,选择安装流量计的位置应远离动力电缆,以避免电磁干扰,造成计量误差。

三、使用中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1.在正常运行中突然无显示。首先检查220V交流电源是否送至流量计内,如果是,则要停电拆下供电电路板,检查是否有元件损坏或脱落。笔者在维护德国E+H公司的电磁流量计时,经常发现有7815稳压块因震动而断脚脱落的,更换同型号的国产元件后故障排除。

2.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累积量明显偏小,但瞬时值显示平稳或为零。应重点怀疑是否工艺设备出了问题.如水泵或电机出了故障。

3.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流量计的瞬时显示值上下跳动幅度过大,并且累积量明显偏小。应重点检查通讯电缆两端接地是否良好。

4.在正常运行中,应定期开盖检查。一旦发现因电极密封不严向外渗料时,立即拆走内部电路板(备用),及时与生产单位协调,更换同型号流量计,尽快恢复正常计量。

虽然电磁流量计精度高,很可靠,但是也需要用户的正常操作,常州成丰仪表专业为客户服务,解答各类流量计的问题。

网友A:
选型内容可以。。。但是想要打广告的话建议去跳骚版块

网友B:
内容不错。但是建议不要带广告了,会给自己找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