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采暖炉加热水为什么不结垢?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14-01-24):
  电磁采暖炉加热水不结垢是和它的加热原理有关,电磁采暖炉应用的高频电磁感应原理:50Hz的工频电源进入设备后,通过变频部分转换为20000Hz的高频电源输出,高速变化的电流通过加热核心外的高频导线时,对加热核心内部,也就是暖气系统中的液体水产生固定的高频磁场,水在经过被高频磁力线切割后产生磁化水。

  磁化水本身具有的不结垢特点,可以让采暖炉和整个暖通系统使用寿命更长、供热效率更加稳定,还可以避免后期维护等麻烦的工作,磁化水用来淋浴对身体也有好处。

  那为什么水不结垢就对电磁采暖炉好呢?其实很好理解,如果散热片内形成了类似石灰一样的保温层,那么散热片散发的热量就被拦截了一层,加热的热量要先传导给水垢,然后再向外散发,因此可能散热片里的水温已经到60℃,而外部的温度却只有40℃,从而影响供暖效果。

网友A:
水垢是水里面含有的水溶性钙镁化合物盐等在温度升高溶解度下降析出所致。只要水里面钙镁化合物盐存在而且达到一定数量加热就会出现.

网友A:
申明:因为这个家伙做广告而且不懂基础化学物理知识,故此

网友B:
水质不好就会结垢,水质好了就不会结垢了,小熊说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