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基础求助

楼主(2014-01-24):
1、PLC 开关量出入输出(DI/DO)的电压。如输出点的电压是多少,一般输出后接继电器等是24V吗?

2、一般AI分AI+,AI-作为一对,但是有时外接如液位计等时,实际上使用一根线就够了,这时AI-如何处理?3、多个PLC一起使用时,有一个作为主机,其余为从机,他们之间的通讯有哪些,如何设置,如何连接在一起,如何实现数据共享。请熟悉的大师们详细介绍这块内容。

4、PLC与其他设备间的通信协议都是用什么软件写,各品牌PLC都是一样的吗?还有就是协议主要的内容包含哪些?

初学PLC,请大师们有时间的话详细解答上面的疑惑,感激!

网友A:
1、PLC的输出点,一般可以理解为无源的开关量;有晶体型,继电器型输出;继电器类型可以接220V,或者直流24V;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需要外部供电的;有的PLC不需要供电;

2、模拟量都是2根线的;你说的一根线是不是那种给传感器供电,两线制接法;其实AI-还是和电源地相连的;

3、通信方式很多,以太网,各个品牌PLC之间的通信协议;

4、不一样的;可以用组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LC的输出点,一般可以理解为无源的开关量;有晶体...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