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装修时数字电视线的布线方法

楼主(2014-01-24):
目前数字电视可以实现交互式功能,这个过程是用户告诉电视台我想看什么节目,然后电视台给你播放你所指定的节目,原先的有线电视同轴电缆只能实现单向传播,也就是说电视台放什么节目,用户只能看什么节目,为实现双向通信,在数字电视中,下行用同轴电缆传送电视信号,上行用五类线传送交互式信号。

装修时,电视智能箱中需预埋电源插座,智能箱与有线电视终端之间需预埋塑料管(UPVC 20mm穿线管),尽量减少直角转弯,管内穿入电缆,防止气钉钉住。
智能箱与每只有线电视终端盒之间都必须穿入两根电缆(一根为同轴电缆,一根为五类线),另外再接一根五类数据线到房间里供电脑上网用。布线时应注意有线电视同轴电缆与五类线的完好性,切忌因线路长度不够等原因,中间采用人工对接方式延长线路。
布线时应在电缆两端标明标识,一一对应,有条件的话,在墙面粉刷前用万用表量一下每根电缆是否导通,以便及时检修和更换。
故障维修统计,由用户自行购买的劣质电缆和器件易引起信号差,影响正常收看,并且电缆预埋后不易更换,因此建议用户购买正规厂商生产的质量好的电缆和器件。

智能箱的空间要能放置有线电视分配器、网络交换机和电源插座。

网友A:
直接用无线路由器搞定!

需要接点的大不了多配置无线路由器,特别简单(主站是路由器配置,其余接点做网桥配置)

网友B:
最好是用WIFI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无线路由器搞定!需要接点的大不了多配置无线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