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个程序下载到台达es的plc后就出问题了

楼主(2014-01-25):
我下载这个程序后并运行,发现run灯没有亮,但我接通x0,y0就接通了(程序在运行),最无语的是现在plc连和电脑通讯不上了(参数肯定没错),如果你们坚定说主板坏了,我想说台达的plc会因为我一个程序把主板搞坏了吗,最惨是es的plc是没有电池的,不能拔掉清除,求大神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程序问题。试着使用COM2口通过串口将PLC设置到STOP状态,此时就会通过COM1口正常通讯了。

SS系列PLC通过通讯:

强制RUN(赋值M1072=1)

01050C30FF00

3A 30 31 30 35 30 43 33 30 46 46 30 30 42 46  0D 0A

强制STOP(赋值M1072=0)

01050C300000

3A 30 31 30 35 30 43 33 30 30 30 30 30 42 45  0D 0A

3A 30 31 30 35 30 43 33 30 30 30 30 30 42 45 0D 0A

网友A:
通过COM2口连接串口调试助手,发送

3A 30 31 30 35 30 43 33 30 30 30 30 30 42 45 0D 0A

就可以将plc置为“stop”状态(前提是下载进PLC中的程序没有修改COM2口通讯参数)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