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指示灯间歇性闪烁

楼主(2014-01-25):
求助:工厂配电三相四线制,其中有三面控制柜220v指示灯在主开关没合闸的情况下,指示灯忽闪忽闪,时断时续,当闪烁的时候,我去量灯的的电压为0,我观察主配电箱的三相电流也基本一致,不知道如何解决,最后我没办法将控制柜的二次回路用电改为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的输出,但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指示灯忽闪的问题,望解答,谢谢

网友A:
现在的指示灯都是发光  二极管做的,只要有感应电压就会发暗光或闪烁,解决办法是在上面并接电阻。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可以改用电阻型的指示灯.

另外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控制回路的导线绝缘破损所致,导致相邻的电源干扰产生串电而发光。

网友B:
再有就是,你看看配电柜内的灰尘是否比较多,灰尘过多也会导电致使指示灯忽闪。

网友C:
应当是1楼所说的原因,也可注意一下2、3楼所说的情况。

网友D:
是感应电导致的,据说在灯两端并联电容可以解决

网友E:
串电了。。。。。。。。或者是有电容/感性元件放电。。。。。。。也有可能是感应电导致的

网友F:
这情况呀,我碰到就是置之不理。

网友G:
大家的方法都不错,可以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指示灯都是发光  二极管做的,只要有感应电压就会...

并联多大的电阻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