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刷中心检查调整方法

楼主(2014-01-25):
                                      电刷中心检查调整方法

    电刷中心检查方法很多。但最常用的是感应法,其原理是当电刷位于中心位置时,主极磁场变化不会在电枢回路感应电动势,但当电刷偏离时,主极磁场的变化会在电枢回路感应出电动势。并且,偏离程度愈大电动势愈高。因此根据电枢回路感应电动势大小就可判断电刷是否位于中心位置。

测量步骤如下:

1 按上图接线

2 根据电机大小调整R至适当位置。

3 不断关合K,使主极磁场大小方向不断变化,根据电表指示摆动大小,调动电刷位置,使电表指示为0。

4 减小R值或改变电表量程以提高灵敏度,再按步骤3调整到电表指示不摆动为止,此时电刷所处即为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