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7800系列变频器在球磨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4-01-25):
球磨机在水泥、陶瓷、冶金企业里被大量使用,是物料粉碎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生产设备。球磨机一般功率都较大,工作效率又很低,占据了企业总用电量的80%以上,成为上述行业最大的耗电设备之一,因此降低球磨机的能耗是上述行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球磨机一般采用简单的工频控制,易造成物料的过度研磨,所需研磨周期较长,研磨效率较低,单位产品功耗较大,启动电流大,对设备和电网的冲击很大,机械设备的生产维护量也大。直接工控球磨机的弊病并严重地阻碍了各工业企业快速发展。球磨机属于低速重载设备,装载量大,起动力矩也很大,一般需要加装液力耦合器来完成传动系统的启动和调速。如陶瓷工业球磨机通常采用附加启动电机冲击启动或软启动装置来启动,对电网冲击大,而且启动完成后运转时所需的转距减小,所以在节约能源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随着变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在水泥、陶瓷、冶金企业的大量应用,变频器控制球磨机也成为可能。作为专业生产高性能变频器的普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球磨机工作原理和机械特点开发出大功率球磨机专用变频控制器(系统)在现实中有很好的应用。

2 球磨机工作原理

      球磨机主要由传动装置、筒体装置、加料装置、卸料装置及电气控制装置等组成,分给料部、出料部、回转部、传动部(减速机、小传动齿轮、电机、电控)等主要部分。其主体是一个水平装在两个大型轴承上的低速回转的简体。球磨机由电动机通过减速机及周边大齿轮减速传动、或由低转速同步电机直接通过周边大齿轮减速传动,驱动回转部回转。筒体内部装有适当的磨矿介质一钢球。磨矿介质在离心力和摩擦力的作用下,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呈抛落或泄落状态落下。被磨制的物料由给料口连续地进入简体内部,被运动的磨矿介质所粉碎,并通过溢流和连续给料的力量将产品排出机外,以进行下一段工序处理。用于陶瓷工业的球磨机具有一个水平放置的筒体,筒体被隔板(钻有许多小圆孔的圆板——筛板)分成2~4个研磨腔,每个研磨腔内装有一定形状尺寸的研磨体,筒体旋转时,物料和研磨体等在摩擦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筒体提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沿近似抛物线轨迹落下来冲击和研磨筒体底部的另一部分物料,并产生一定的轴向运动促使物料研磨和混合均匀。 从工艺上来分类,有干磨和湿磨两种。其外形结构如图1所示。

驱动部分是球磨机的关键:球磨机属于低速重载设备,装载量大,起动力矩也很大,一般需要加装液力耦合器来完成传动系统的启动和调速。陶瓷工业球磨机通常采用附加启动电机冲击启动或软启动装置来启动,对电网冲击大,而且启动完成后运转时所需的转矩减小,所以在节约能源方面有很大的空间。目前普遍采用的驱动方式是三相交流电动机-液力耦合器-齿轮减速器-皮带轮减速器。由于球磨机属恒转矩负载,在用液力耦合器调速时,其调速效率等于调速比,有很大一部分能量在液力耦合器中被浪费掉。

3 球磨机的生产工艺

     球磨机一般以固定转速运行,筒体的转速是由皮带轮或齿轮减速机构(也有用液力耦合器)决定的。球磨机的转速直接影响到钢球和物料的运动状况及物料的研磨过程,在不同的转速下,筒体内的钢球和物料的运动状况如图2所示。

    1)当转速较低时,钢球和物料随筒体内壁上升,当钢球和物料的倾角等于或大于自然倾角时,沿斜面滑下,不能形成足够的落差,钢球对物料的研磨作用很小,球磨机的效率很低。

    2)如果筒体的转速很高,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以致使物料和钢球不再脱离筒壁,而随其一同旋转,这时钢球对物料已无撞击作用,研磨效率则更低。这种状态的最低转速称为临界转速。

    3)当筒体的转速处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某一转速时,钢球被带到一定的高度后沿抛物线落下,对筒底物料的撞击作用最大,研磨效率最高,此时的转速称为最佳工作转速。

 4 球磨机系统存在的问题

    1)球磨机一般采用简单的工频控制,易造成物料的过渡研磨,所需研磨周期较长,研磨效率较低,单位产品功耗较大;

    2)球磨机一般采用星三角或自耦降压启动,启动电流特别大,对设备和电网的冲击很大;

    3)机械设备的生产维护量也大,而且耗电量相当惊人,这必然会给生产厂家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本次改造的球磨机为8吨,电机功率为30KW、8极电机,选用普传PI7800 037G3变频器。

  根据现场工艺要求,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F04-0: 频率设定模式为键盘输入。

  F05-3: 控制运行模式为端子。

  F07-3: 该参数用于改善变频器低频特性,在低频段运行时对变频器输出电压进行提升补偿。。

  F09-30:变频器的加速时间为30S。

  F10-15: 变频的减速时间为15S。

  F62-2: 三线控制方式

  F63-3 : 寸动功能设置。

  F30-10 : 寸动结束前回复寸动前状态

  F31-15 : 寸动频率设定15Hz。

  F28-10 : 寸动加速时间为10S。

  F29-10 ; 寸动减速时间为10S。

  小结:本次改造主要改进了生产工艺,简化了工人的操作,提高了生产效率。附带有一定的节能效果(低于50Hz运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