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配电变压器绝缘老化原因及预防措施

楼主(2014-01-25):
农用配电变压器损坏绝大部分是绝缘老化、变质、失效所造成的。为此,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谈农用配电变压器绝缘老化原因及预防措施。

  现象

  变压器的绝缘材料是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和电气绝缘强度的,也就是说绝缘材料都具有一定的承受机械荷载的能力和承受电压击穿的能力。其运行过程中,在周围环境温度湿度、氧化反应、变压器本身运行工况等因素的作用下,其绝缘材料会逐渐老化、失效。绝缘材料的老化、失效,主要表现为承受电压击穿的能力大为下降(耐压强度急剧下降),绝缘材料变脆、变硬、无弹性,破裂脱落等,直至其使用寿命终结。

  危害

  由于绝缘材料变质,使其失去了抵抗电压击穿的能力,在工频额定电压的作用下,变压器也可能引起局部绝缘击穿,从而发生局部短路。在冲击电压的作用下,则更容易发生绝缘被击穿的短路事故。绝缘材料变脆、变硬、失去弹性,在电动力、电磁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极易发生破裂,造成配电变压器损坏。

  原因分析

  绝缘材料的老化变质主要是由于运行温度、环境条件、空气中水分和氧化作用,以及配电变压器自身的绝缘油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分解时所发生的某些化学反应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又以运行高温、环境高温对绝缘材料老化变质的影响为最大。

  预防措施

  为了防止绝缘老化,影响变压器使用,一是应把农用配电变压器安装在阴凉、通风良好,四周无易燃、易爆气体、粉尘和杂物的场所,使农用配电变压器有良好的运行环境。二是及时对变压器容量偏小的供电点进行增容改造,避免长期超负荷运行,严禁变压器在超出规程所允许的工况条件下运行。做好负荷侧预测,抓实削峰填谷工作,尽量减小峰谷负荷之间的差值。三是做好巡视、检查、检测工作,防止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发生短路事故,在低压侧出线桩头上装设绝缘防护套。四是加强配电线路运行管理、巡视检查工作,防止低压线路发生短路、接地等事故,而造成变压器绝缘性能破坏。五是在变压器高、低压侧避雷器一律采用性能良好的硅胶避雷器,以提高对配电变压器的防雷保护水平,防止绝缘击穿。

网友A:
    以前,农用配电设施陈旧、老化导致电压低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很普遍,近几年经过农网改造,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