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分度定长控制

楼主(2014-01-25):
用伺服电机做等分间隙运动,有什么办法不跑偏?

网友A:
定期校正原点功能即可,这样消除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期校正原点功能即可,这样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B:
若把增量命令改成絕對位置命令  那還有累計誤差的問題嗎?

网友C:
分度控制吧?类似刀库那种?surlun伺服有一种刀库伺服,分度伺服。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