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地磅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4-01-26):
  电子地磅标准配置,主要由承重传力机构(秤体)、高精度称重传感器、称重显示仪表三大主件组成,并在多个领域有着重要应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故障问题,影响测量。而对于电子地磅的故障问题,我们只要掌握一定的方法,自己也可以进行维护,就不用花钱费力去找专人维修。下面小编就介绍电子地磅的维修方法:即分段法和淘汰法。

  所谓分段法,是指把信号传输过程分为两段或三段进行逐段检查的方法。一般从接线盒开始分开,把传感器至接线盒作为一段,接线盒至主线到仪表作为一段。

  淘汰法则是指通过替换或避开该部分而判断是否该部分起作用,从而判断是否有故障的一种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1、观察仪表显示数字跳变的速率,预测一下故障部位,用接头合适的传感器模拟器接在仪表上,或用相同的仪表接在主线插头上,判断仪表是否有问题。

  2、打开接线盒,用数字万用表直流毫伏档,检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稳定,若不稳定,可把传感器每只单独进行分离测试。如无万用表,则把每只单独接到接线板上,观察仪表,直至仪表出现故障,即可判断,予以更换。

  3、接线盒上的接线板,用单只传感器,不经过接线板直接连接至主线上,观察仪表是否正常,并检查其接线端子部分是否氧化锈蚀松动及每只多圈电阻是否转动数圈与其它电阻值变化一样。

  希望小编为大家介绍的电子地磅的维修方法,对大家的使用有所帮助。

网友A:
计量设备,自己维护不行的。。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