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耗油原因十大省油秘籍 新老手都需知

楼主(2014-01-26):
平常多注意自己的驾车、用车习惯,那么让油耗下降到最合理的范围并不是一个难题。下面就为您列举可能造成油耗上升的10大成因,以及能够帮您降低油耗的10条秘籍,相信这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

      1.早晨热车时间过长或行驶距离过短

      省油秘籍:适当热车短途尽量不开车

      相信很多车主都有早晨热车的好习惯,不过一味的在原地等待车辆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是水温升至正常,这无异于在和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对此专家建议,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车主都可以在车辆启动半分钟左右挂挡行车,然后1挡行驶一段距离以后正常行驶。而对于一些北方城市(报价图片参数)来说冬季过于寒冷的时候则可以适当延长热车的时间。另外,发动机在水温过低的时候电脑会支配喷油嘴多喷一些燃油,因此如果您的上下班距离很近再加上冬季的寒冷天气水温不容易上升到正常值,那么您的爱车则有可能成为高油耗的典型。

      2.轮胎压力不正常或调换大尺寸轮胎

      省油秘籍:正确胎压原配轮胎

      专家表示,轮胎因为充气不足的时候将会影响到耗油量,当轮胎压力过小的时候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大行驶的阻力更大,那么车辆自然也就更废油了。相同的道理,排量、型号、负载等等都一样的车型假设A车使用了原配轮胎而B车选用了胎宽更大的轮胎,那么由于车辆行驶阻力的加大B车也会比A车消耗更多的燃油。当然如果车主把轮胎气压充的太多和更换胎宽过窄的轮胎,则会增大爆胎、轮胎偏磨和降低行驶舒适型的可能。

      3.未计划好路线,行驶在拥挤道路上、频繁的变换车道

      省油秘籍:出行前选择路线尽量直线行驶

      很多大城市都会发生堵车的情况,而一些老练的司机则会在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选择一条最不拥挤的路线。对于这一点建议车主朋友们提前计划行车路线,留意地方的交通信息和路况避开拥堵路段。因为减少车辆的起步、停车,按照经济时速行驶,这就等于是为您节省了燃油。还有,很多车主朋友会经常在路上变换车道,这时您不仅要加速、减速而且行驶距离也没有直线距离来的短,所以这也是油耗上升的原因之一。

      4.没有定期给爱车“打扫卫生”

      省油秘籍:保持车身整洁

      有条件的朋友建议经常清理车辆的外观,定期为车辆进行打蜡处理也是个很好的省油方式。车辆在行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空气,如果您的车辆发生过事故车身已经变形那么这有可能会影响车辆的空气动力性,哪怕是细微的凸起或凹陷都会影响油耗,而车身过多的泥土和冬天车身上的积雪同样是车辆的负担。

      5.长时间怠速时不熄火或频繁打火

      省油秘籍:该熄火时就熄火

      遇到长时间等待而不用挪动车辆的时候,建议车主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出租车司机在排队拉客的时候选择关闭发动机去推车,其实这正是遇到同等情况时最好的节油方式。

      当您等待朋友和被堵在路上动弹不得的时候,不如干脆关掉发动机吧。每当发动机启动的时候电脑所控制的喷油量都会比较多,所以在一段时间内频繁启动发动机绝对会增大车辆的耗油量。而汽修专家还表示频繁启动发动机,更是一种“虐车”的表现。

      6.驾驶时猛烈加油、频繁刹车

      省油秘籍:对待油门“温柔点”

      奉劝各位在电影中看到的起步之前大脚轰油门的方式非常不可取,毕竟停车线不是赛道的起始线。按照正常的节奏起步、加油、换挡,日积月累以后就能节省不少的燃油。行驶在路上时如果不是必须的情况那么最好不要频繁的超车,匀速行驶才能降低燃油消耗。另外掌握好您与前车的跟车距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刹车动作同样能为您带来省油的快乐。

      7.车辆无故增加负载

      省油秘籍:适度装饰给爱车“减负”

      很多刚刚买了车的朋友喜欢把这样那样的装饰品、外观件一股脑的往车上放,更有甚者简直就是把办公室和家搬到了车里;而盲目的给爱车加装大包围、尾翼、绞盘、行李架同样会增加车辆的油耗。车辆在每增加一份自重时油耗都会相应的上升,所以建议各位车主朋友在合理的范围内装饰爱车,已经进入过度装饰误区的朋友就尽快地给爱车“减负”吧。

      8.机油未按规定标号加注

      省油秘籍:合理添加机油

      机油的粘稠度是机油的主要指标,例如15W-40其中“W”表示winter,其前面的数字越小说明机油的黏度越稀流动性越好,可供使用的环境温度越低,在冷启动时对发动机的保护能力越好;“W”后面的数字则是机油耐高温性的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机油在高温下的保护性能越好。过度的选择较高黏度的机油会另发动机部件的阻力升高,既耗费功率又增加油耗。

      9.低挡高速或高挡低速行驶

      省油秘籍:正确、及时加减挡

      这种情况在新司机里可能出现的比较多,很多时候车辆的时速已经很高了而您并没有相应的升挡,那么随着发动机转速的越来越高油耗自然也是飙升了,对此您不妨参照车辆合理的时速和挡位去选择合适的换挡时机。而另一种就是车辆的时速过低挡位却还停留在高位上,这种情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发动机、车身已经开始抖动并且随时有可能熄火,此时有些朋友会选择加大油门的方式,而加大油门则就意味着喷油量的上升,对这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减挡。

      10.夏季车窗全开、堵车时开空调

      省油秘籍:适时、适度使用空调

      夏天开启空调车内的人员自然会舒服许多,但是随着发动机负荷的上升油耗也增加了。这时一些车主朋友想到不开空调而选择打开所有车窗来降温,但是车辆在行驶时开启车窗所增加的行驶阻力甚至会大于空调压缩机的功率消耗,因此低速时开窗降温的方式是可取的,而中高速行驶时还是打开空调更为划算。还有,堵车的时候车辆的油耗会增大而如果再加上带动空调的话……所以如果堵车并且气温还可以接受的话,想节油的车主们还是关闭空调为好

网友A:
我骑的自行车,超级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