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如何祛除车窗结雾 四招带你走出雾区

楼主(2014-01-26):
冬季早上起来开车,一层雾就会出现在车玻璃上,这是冬季车主最容易碰到的烦恼事儿,如何解决冬季开车防雾呢。有些车友会选择拿个抹布擦,相信试过的都知道,肯定擦不干净,而且开车还显得危险!所以这个是不可行的,下面推荐部分招数给广大车主们。

有用第一招:除雾喷

出发前向前挡玻璃喷一下,即可形成一层液体膜,可有效防止凝结霜雾;在行车途中喷上一喷,可迅速消除已经凝结成的霜雾,喷一次大约可持续2-3天!如果发现行车又起雾,应该停车,再次喷。同样方法,也可以用洗洁精!先将水浸湿的布上倒上洗洁精,在挡风玻璃内侧擦上一遍,可有效保持约20小时内不结雾!

有用第二招:直接吹玻璃

至于有些时候会出现左右玻璃上雾气的情况,可以把左右的空调方向调整一下,对着左右玻璃,不要影响后视镜。

有用第三招:间歇式的开一下车窗

这样可以流通空气,也可以减少雾气的上升。因为车内空气能不很好的散开,遇到车外冷空气就会行程霜雾,适当地摇下部分车窗,让车外的冷空气吹进车内,实现冷热空气对流,可以减少内外温差,消除霜雾。人多时用这个方法很适用。

有用第四招:先开冷气,等霜雾散后再开暖气

因为开冷气可以使前挡风玻璃温度迅速降低,使霜雾失去凝结的条件,再开暖空调则是为了使车主不感到寒冷。

网友A:
先开冷气,等霜雾散后再开暖气

网友B:
车窗开点小缝就行了,有天窗的会更简单,直接打开一个格就是了

网友C:
空调上有个吹玻璃的功能,直接按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调上有个吹玻璃的功能,直接按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