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和变频器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14-01-27):
个人在实践中,发现一个方法可以减少通讯干扰问题,常用的硬件方法我就不介绍了。关于威纶屏有个软件的方法可以减少通讯干扰。比如说和一个支持MODBUS协议的变频器通讯,有可能你写一个数到变频器里,往往写不进去。这是为什么呢?你可以检测触摸屏的报文,数值输入元件发的是03和06的功能码,也就是你数据可能没写进去,就把原来的数据读过来了,然后在写进变频器,当然不能写进新的数据。怎么解决呢?这里有个方法,你先写个数据到屏的内部寄存器,然后定时资料传输给变频器,功能码就只有06了。个人见解,亲身实践过。

网友A:
很好的分享,谢谢啊

网友B:
不应该这样,应该是你的程序编的不好。通讯应该这样写:发一条读指令,延时比如1000MS,如果没有响应,就再发一次。连续五次或者十次没有响应,就应该报错。而个人编的可能没有自动重发功能,所以显得不如屏通讯可靠。实际上是程序编制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