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功率为17.5KW额定电流为15.4A的电机熔丝要怎么选啊?

楼主(2014-01-27):
电机铭牌上标的额定电流是15.4A,额定功率为17.5KW的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应该选择多大的熔丝啊。

网友A:
系列中没有17.5KW,电流也不对呀!应该是7.5KW电机,电流15.4A才对。选熔丝按2-2.5倍额定电流选。熔丝别考虑过载保护,也不可能保护过载。用断路器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列中没有17.5KW,电流也不对呀!应该是7.5KW...

断路器加接触器加电机保护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系列中没有17.5KW,电流也不对呀!应该是7.5KW...

一般断路器加接触器加热继电器就可,具体看现场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系列中没有17.5KW,电流也不对呀!应该是7.5KW...

 估计是老家中磨面用的一般都选用熔丝

网友E:
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15.4A的电流,应是7.5KW的吧。

楼主:
哈哈,确实是看错了铭牌上的功率值,7.5KW前面的那个竖不是敲上去的1,这样就对了

网友F:
如果是鼓风机用的2800转电机额定电流3-3.5倍。2.5倍及以下启动时可能会熔断熔丝造成缺相容易烧电机。能匹配短路保护就可。其他保护由热保护器来保护。如果用复式断路器保护选择触点额定100A 热保护20A可调,调整到16A即可 。

网友G:
最好使用低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