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plc可以与哪种型号的称重显示器实现联机

楼主(2014-01-27):
如题,想用台达es系列的Plc联机多台称重显示器,使重量可以在触摸屏上面显示,我该选用哪种称重显示器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把重量显示在触摸屏上面?还请大家给个意见,最好是可以实现多台称重分别显示

网友A:
这个简单只要称重显示器带有标准的MODBUS RTU并且含有485端口就可以!

我就是做称重显示器的

网友B:
台达PLC全系列都支持modbus通讯指令,你只须查看编程手册;知道如何写“梯形图”即可!至于多台“称重显示器”,一般就是每台的站号不同而已。

网友C(2014-02-27):
上面两位说的比较清楚了。在触摸屏上显示称重重量 可以选用国产d的称重显示器,有进口的太贵,加个MODBUS模块就6、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