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手动星-三角启动的Y启动怎么没有接入到电源中

楼主(2014-01-27):
接到Y启动,电源输入就没了啊,求教!

网友A:
怎么会没有,L1,L2,L3不是一直都接着吗。。。

网友A:
书本内容要仔细看,认真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L1,L2,L3不是一直都接着吗。。。

  建议多看看输入主电路

网友C:
我也接过Y启动时候电机不转,角启动时候电机异响。检查那6跟线

网友D:
现在用手动切换的不多了吧。

网友E:
先把闸刀合在Y的位置,再合总电源,然后再把Y位置上的闸刀换到△的位置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手动切换的不多了吧。

 应该是很少了。小时候看的村里的那个磨米机的启动运行就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G:
这个图并不能真正理解星三角启动,这是很老式的接法,电机绕组一直通着电,现在一般用三个接触器来实现启动。星-三角,关键看绕组的转换,三相绕组,每一相首尾两个头,把三个尾接通,三个头接进三相电,就是星形接法

转换成三角形时候,就把三个绕组,首尾相接,这样接入三相电,就是三角形运行了。

用接触器转换,

网友G:
另一贴中的互锁,是指上图中KM2和KM3,这两个接触器绝对不能同时吸合,为了确保安全,除了在控制回路中串入常闭互锁之外,主回路还采用机械联锁,两个接触器,只能有一个处于吸合状态。机械互锁,是防止接触器触点烧融后粘死,控制回路互锁失效后,其中一个分不开,另一个却要吸合而采取的防止短路措施。

网友H:
接着呢,你只是没看懂图而已

网友I:
LZ没把图看明白啊...

网友J:
怎么会没有啊,L1、L2、L3不是一直接到电机的U1、V1、W1上吗?

网友K:
这个图应该可以看明白了吧?

网友L:
Y和角切换只是改变绕组的接法,电源进去那头没有变啊,通过绕组变了。

网友M:
没搞错啊,还有用手动切换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个图应该可以看明白了吧?

 绝对正解!超详细,一看就能明白!

网友O:
改自动的加个延时器就好了,星三角启动运转一条龙服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