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锁的疑问?

楼主(2014-01-27):
两个接触器中间的红色连线是什么,是否是要互锁,一个开,另外一个闭?

网友A:
这是机械互锁,需要买有机械互锁的接触器一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互锁,需要买有机械互锁的接触器一对。

正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互锁,需要买有机械互锁的接触器一对。

   楼上 正解

网友D:
正是啊,不仅仅是硬件互锁,软件中也要设置的,如果用PLC控制的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是啊,不仅仅是硬件互锁,软件中也要设置的,如果用PL...

如果不用PLC控制,也需要把2只接触器的常闭点和线圈互锁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互锁,需要买有机械互锁的接触器一对。

电器互锁好实现,机械互锁要专用的接触器。

网友G:
这是机械互锁的符号,可以防止两路电源同时供电

网友H:
意味着这两只接触器电气上是要互锁的,当然在机械上互锁会更好。

网友I:
机械互锁加程序互锁,乃电气自动化控制之王道!顺便提一句,施耐德、西门子都有“辅助触点模块”。

网友J:
应该是没有三对主触点互锁的吧!!!

一般常用的都是一对辅助常闭触点互锁。。。

如下图的KM2、K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