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启动 Δ运行切换的时候要加时间继电器是为什么

楼主(2014-01-27):
Y启动 Δ运行切换的时候要加时间继电器是为什么?

这种延时起什么效果?

网友A:
延时也就是Y运行所需的时间。。。

网友B:
加个时间继电器就是转换时自动转换到三角形运转。这个时间就是1楼说的时间。

没时间继电器的话,要手动控制转换到三角形运转,麻烦且时间不宜控制。

网友C:
   延时也就是 Y 起动运行所需的时间。。。效果就是 你要知道 星三角起动减小起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D:
是为了让星形接触器彻底灭孤断开,因为大电机时由于断开电流较大会拉电弧如果这时三角形接触器吸合就产生了弧光短路。

网友E:
Y接线方式启动,启动电流能小一点(相对Δ接线方式),加时间继电器就是使用Y接线方式启动延时一段时间使电机完成启动后电流稳定时再切换到Δ接线方式正常运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Y接线方式启动,启动电流能小一点(相对Δ接线方式),加...

网友G:
1、星角启动一般应用于功率较大和重载电机的启动,目的是减小电机启动时对电网造成较大的波动(电动机全压启动的电流约为额定值的4~7倍) ,从而可能影响到其它设备的正常工作 。

2、电机接成星形启动时,每相电压由全压启动时的380V变成220V,当然在同样的交流阻抗下,绕组的启动电流会大大下降。电流下降,转矩自然会下降。因此,在电机接成星形完成整个由静止、加速到全速的启动过程后,还是要接成角形,转为全压工作状态的。

3、星形启动时间是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可以通过将电机功率(KW)开平方,乘以2,再加4,单位为秒。但通常也要结合现场经验的。

网友H:
主要是错开星形启动的冲击电流

使启动电流最小化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错开星形启动的冲击电流使启动电流最小化的

 主要是启动时减少冲击,同时减少对电网的波动

网友J:
正如一楼所说:延时也就是Y运行所需的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延时也就是Y运行所需的时间。。。

网友L(2014-10-29):
就是星接法启动起来的时间,当转速起来后,克服足够的负载转矩后可以切到三角形启动,当然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点。

网友M(2014-12-04):
都是正解

网友N:
同意所有人的说法,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启动时间设置成2分钟都可以的,

网友O:
如不加时间继电器,相当于直接用三角型启动了呀,那就没意义了!!!

网友P:
全部正解 算是自动化吧 减少人工切换 了

网友Q:
星三角只能用作轻载启动!星型的功率只有三角的1/3功率。因为大电机在静止状态到转动状态时启动电流会很大,会对较小的电源电网使电网电压降低造成事故。平常会看到大电机启动时灯都会暗一下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星型启动时功率只有三角的1/3,所以电流也就小了许多,也就对电网冲击就小了许多。当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再转成三角对电网的危害就小了。实际这个方式也是一种降压启动方式。所以只能轻载启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如不加时间继电器,相当于直接用三角型启动了呀,那就没意...

不同意!可以用手控,当接近额定转速转换就可以,控制线路变一下,按下按钮星型启动电机放开时转换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