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否有矛盾

楼主(2014-01-27):
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一辆小车在A,B,C,D,E五点之间自动循环往返运行。小车初始在A点,按下启动按钮,小车依次前进到B,C,D,E点,并分别停止2秒返回到A点停止。

I0.0启动按钮,I0.1,A位接近行程开关,I0.2,B位接近行程开关,I0.3,C位接近行程开关,I0.4,D位接近行程开关,I0.5,E位接近行程开关,Q0.0,小车前进,Q0.1,小车后退

。书上写的设小车在原位A点,启动时按启动按钮I0.0,Q0.0得电自锁,小车前进,到达B点时,接近开关I0.2动作,M0.0线圈经I0.2常开接点和M0.1常闭接点闭合并自锁,M0.0常闭接点断开Q0.0线圈,小车停止。网络1和网络4中怎么感觉有矛盾,网络4中M0.1一置1,网络1中的M0.1常闭接点不是断开了吗?M0.0还怎么得电自锁的?

网友A:
1,程序不全看得不是很清楚你的过程

2,你的 NET4 中的 M0.1 是因到 B 点开关信号置 1 后没有 R 置 0 呀,当然 很时间是 1,只有到 A 点后置位,但 M0.4 不知什么为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程序不全看得不是很清楚你的过程2,你的 NET4 ...

网络7里M0.4置1的

网友B:
  如果B、C、D、E 4个接近开关位置是这样安排:车前进先碰到B开关,再前进碰到C开关,再前进碰到D开关,再前进碰到E开关,该程序是可行的,即可以使车往复运动的,请见下面对程序的解析。

程序动作是这样的:、

   1、初始状态:M0.0~M0.4=0,I0.0、I0.2、I0.3、I0.4、I0.5=0, I0.1=1,程序保持不动。

   2、启动:按启动按钮,使I0.0=1, 使Q0.0=1且自锁(见网络3),车前进(离开原位后,使I0.1=0)。

   3、前进碰到B 使I0.2=1, 由于此时M0.1=0、I0.1=0,故使M0.0=1且自锁,同时使T37开始延时(见网 络-1),M0.0=1, 又使Q0.0=0.车停(见网络3)。延时3S,T37=1 使Q0.1=1(即停3秒后车后退,见网络1) ,I0.2=1 使M0.1=1。

   4、后退碰到A,使I0.1=1,使M0.0=0、T37=0(见网络-1),程序扫描到网络3,因I0.1=1,又使Q0.0=1自 锁,即车前进(离开原位后,使I0.1=0)。

   5、车前进碰到B,使I0.2=1,由于此时 M0.1=1 故不起作用,车再前进碰到C,使I0.3=1,由于M0.2=0、I0.1=0,故使M0.0=1且自锁,同时使T37开始延时(见网络-1)。 M0.0=1, 又使Q0.0=0.车停(见网络3)。延时3S,T37=1,使Q0.1=1(车后退,见网 络1), I0.3=1 使M0.2=1。

  6、后退碰到A,使I0.1=1,使M0.0=0、T37=0(见网络-1),程序扫描到网络3,因I0.1=1,又使Q0.0=1自 锁,即车前进(离开原位后,使I0.1=0)。

  7、车前进碰到B,使I0.2=1,由于此时 M0.1=1 故不起作用,车再前进碰到C,使I0.3=1, M0.2=1 故也不起作用,车再前进碰到D,使I0.4=1,由于M0.3=0、I0.1=0,故使M0.0=1且自锁,同时使T37开始延时(见网络-1)。 M0.0=1, 又使Q0.0=0.车停(见网络3)。延时3S,T37=1,使Q0.1=1(车后退,见网 络1) I0.4=1 使M0.3=1。

  8、后退碰到A,使I0.1=1,使M0.0=0、T37=0(见网络-1),程序扫描到网络3,因I0.1=1,又使Q0.0=1自 锁,即车前进(离开原位后,使I0.1=0)。

  9、车前进碰到B,使I0.2=1,由于此时 M0.1=1 故不起作用,车再前进碰到C,使I0.3=1, M0.2=1 故也不起作用,车再前进碰到D,使I0.4=1, M0.3=1 故也不起作用,车再前进碰到E,使I0.5=1,由于I0.1=0,故使M0.0=1且自锁,同时使T37开始延时(见网络-1)。 M0.0=1, 又使Q0.0=0.车停(见网络3)。延时3S,T37=1,使Q0.1=1(车后退,见网 络1) I0.5=1 使M0.4=1。

  10、后退碰到A,使I0.1=1,使M0.0=0、T37=0(见网络-1),程序扫描到网络3,因I0.1=1,又使Q0.0=1自 锁,即车前进(离开原位后,使I0.1=0)。

  同时因M0.4=1,故使M0.1~M0.3复位(见网路2)。当车前进碰到B时,使I0.2=1, 由于此时M0.1=0、I0.1=0,故使M0.0=1且自锁,同时使T37开始延时(见网 络-1),M0.0=1, 又使Q0.0=0.车停(见网络3)。延时3S,T37=1 使Q0.1=1(即停3秒后车后退,见网络1)……程序将从第5条重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B、C、D、E 4个接近开关位置是这样安排:...

第3步中M0.1=1,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前进碰到B 使I0.2=1, 由于此时M0.1=0、I0.1=0,故使M0.0=1且自锁,同时使T37开始延时就开始,还是等3秒后车后退时才M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