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异响,求解

楼主(2014-01-27):
公司油变正常运行,会有突然声响变大,是正常时的两到三倍。声音像负载过重,声音持续不到一分钟,又回到正常,监控系统查看,电压,电流,有功,无功都没有突变现象。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铁芯硅钢片在接缝处两边弯曲;硅钢片厚度不均匀;硅钢片在铁芯中未固定好等都可能引起变压器异响。

网友B:
变压器有异响,功率没有异常,应该是变压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C:
功率多大啊?从描述看变压器内部硅钢片松动或者压固件松动有关。

网友D:
“声音持续不到一分钟,又回到正常,”

1、负载重;

2、电压不稳;

3、三相不平衡电流;

网友E:
极有可能是出现了三相不平衡;或者是大功率电动机等负载在启动过程中使变压器短时超负荷运行

楼主:
变压器80MVA,下接有43.75MVA油变,两台同时出现,我认为可以排除变压器故障,电流,电压等波形正常 ,没有大负载启动记录。故障录波没有记录

网友F:
   变压器有异响,输出功率,电压,电流 没有异常,应该是变压器本身硬件有问题,可能是硅钢片或是过热===。

网友G:
矽钢片松动或者三相电瞬间不平衡造成

楼主:
我认为还是电源的问题,因为两台变压器不可能同时出现问题

网友H:
看了你其他帖子可知,你家有大功率的非线性负载,由此造成变压器声音异常。

网友I:
负载--有冲击性负载么?楼主说说都带的是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