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的断路器(小空开)是否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楼主(2014-01-28):
我们用的断路器(小空开)是否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就是工业设备常用那些施耐德、德力西、正泰的小孔开!

网友A:
可以看出来的啊

一般总的那个会有

分路的没有的

网友B:
一般家庭照明插座用的分路是带漏电保护的,总开关是一个2P开关

这样的好处是,即便一路漏电跳闸不会影响到全部停电

网友C:
  用的断路器(小空开)是不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D:
一般是没有的,除非选型的时候选了带漏电保护型的。一般上面有漏电电流(小于30MA)指示。

网友E:
单级或双极开关都不带漏电,带漏电的都单独附带一个漏电保护单元。

网友E:
不带的话,你想加这个功能,单独买一个漏电单元加上就ok了

网友F:
一般都不带。

网友G:
如果有漏电功能,型号上会有区别。一般家庭或工业上用于插座断路器请使用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

网友H:
偶只相信“施耐德”、“西门子”之类的国际大品牌!温州货不太敢用

网友I:
看下参数和符号就知道了啊,国产也有好产品啊

网友J:
空开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K:
楼主所说的空开具有的功能是完成接触和分断电路、对电路或电气设备发生的短路、严重过载及欠电压等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用于不频繁地启动电动机,并不具备漏电保护功能。

而漏电保护是被保护线路的相线直接或通过非预期负载对大地接通,而产生近似正弦波形并且其有效值是缓慢变化的剩余电流,当该电流大于一定数值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起到保持作用。漏电保护器,具有对漏电流检测和判断的功能,用以对低压电网直接触电和间接触电所进行的有效保护。

网友L:
一般是没有的,除非选型的时候选了带漏电保护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