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目测下,这个西门子电机启动模块上的小东西是什么型号的开关,求助

楼主(2014-01-28):
我的西门3RK1301系列的电机启动模块,由于工工作环境灰尘大,辅助触点损耗太快,接触不好,频繁报故障,但是主触点没什么问题。我想找个微动开关代替辅助触点,在网上看见一张图片,感觉图片上的那个小开关貌似能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求大神鉴定,我想知道型号,买几个试试。如图片所示。

网友A:
类似辅助触点;应该可以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辅助触点;应该可以买到的;

恩恩, 在找找看。谢谢哈

网友B:
类似辅助触点;应该可以买到的,将其拆下看看 开关的型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似辅助触点;应该可以买到的,将其拆下看看 开关的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