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 315-2 DP和CPU 317-2 DP具体有何区别

楼主(2014-01-28):
西门子CPU 315-2DP和CPU 317-2 DP具体有何区别

网友A:
317比315价格贵很多,功能基本一样,我们做的程序315足够用,基本不用317.

网友B:
1,317比315 价格贵很多

2,317比315 存储量大呀

3,317比315 I/O 及中间 M 点也多呀

4,两者的 CPU 的处理速度也不是一样,317 快

网友C:
1、存储器:315是128KB;317则是512KB。

2、最大位指令 执行时间:315是0.1微秒;317则是0.05微秒。

  浮点数指令执行时间:315是2微秒;317则是1微秒。

3、FC最大块数/最大容量:315是1024/64KB;317则是2048/64KB。

  DB最大块数/最大容量:315是1024/64KB;317则是2047/64KB。

4、位存储器(M):315是2048B;317则是4096B。

5、定时器/计数器数量:315是256/256个;317则是512/512个。

6、全部I/O地址区:315是2048B/2048B;317则是8192/8192B。

  最大分布式I/O地址区:315是2048B/2048B;317则是8192/8192B。

  最大开关量I/O点数:315是16384/16384;317则是65536/65536。

  最大模拟最I/O点数:315是1024/1024;317则是4096/4096。

7、内置/经CP的DP接口数量:315是1/4;317则是2/4。

8、CPU 315-2DP要比CPU 317-2 DP便宜。具体选哪种还要看应用场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存储器:315是128KB;317则是512KB。...

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