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带电流了是为什么?

楼主(2014-01-28):
目前根据客户投诉:说接地线的电流有18.6A;

到客户那里测量一下,有以下几种情况:

1、接地线和三相电源线一起走的话是18A左右;

2、接地线不和三相电源线一起走的话是0.3A左右,最高3A;

3、一台机器不开机,电源线经过这台机器的另一台机器开机,测试不开机的机器接地线电流2A左右,开机的那台机器接地线电流18A左右;

于是有人说:300mA的漏点断路器不跳闸的话,接地线上面的电流不是漏电电流,而应该是感应电流;

需要大家确认一下:

1、接地线是否存在感应电流?

2、感应电流有没有标准?比如多少安培是安全的,或者说正常的??

网友A:
接地线的作用是保护,正常电流是非常小的,不知道客户怎么测量的,

但如果前端装漏电保护器的话,有这么大的电流不跳的话,说明漏电保护器接线错误.

网友B:
  接地线的电流有18.6A, 且很大

1,检查你的接地线是不是和 零线 共用了

2,还有检查其设备 三相 用电是不是不平衡

3,检查你的 地线是不是没有正确的保证接地电阻

网友C:
18.6A电流不是感应电流,这种情况是不是变压器的接地线与设备接地线连在一起,如果三相电源有一相电源漏电,那么就会出现这台设备一启动,零线和地线就带电,单项电测量就会升高,如果前级安装有漏电保护器的话,就会跳闸断电。请你们详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