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用一个编码器和PLC联机来测量控制一个长度

楼主(2014-01-28):
我现在想用一个编码器和PLC联机来测量控制一个长度。三菱的PLC,编码器不知道配哪种?要求可以在人机界面上设定长度和数量。到设定的数量后停机!求帮助。谢谢,三菱的PLC怎么编程?

网友A:
可以选择4-20MA输出的编码器

测量精度高的话,可以使用光电编码器;

网友B:
光洋编码器性能不错。

网友C:
   这个编码器品牌太多,一般采用 1024 脉冲就可以了,编码器高速脉冲到 PLC 输入点,通过输入点信号采集来计算距离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