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条电气线路中装了热继电器是否可以不装断路器而用隔离开关代替?

楼主(2014-01-28):
如果一条电气线路中装了热继电器是否可以不装断路器而用隔离开关代替?

网友A:
热继电器的作用是电动机过负荷时自动切断电源,热继电器的构造是两片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构成,电流过大时膨胀系数大的先膨胀,起到切断电源的作用。热继电器动作后有人工复位和自动复位.

热继电器需要与交流接触器配合使用,因过载时热继电器上的触点断开切断控制回路.

不装断路器改为隔离开关也可以,不过如果控制回路电流大的话,直接断开隔离开关有弧光的,一般用于小负荷。断路器不能与隔离开关互相替换,因为各自的功能不一样。最好加断路器,正常情况下接通和断开电路中的空载及负荷电流,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能与保护装置和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流,防止事故扩大,从而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网友B:
电气线路至少有短路与过载保护两种,

热继电器是过载保护的元件,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到是选择合适的断路器可以起到过载保护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气线路至少有短路与过载保护两种,热继电器是过载保护的...

同意此说法,很准确了

网友D:
  电气线路至少有短路与过载保护两种,  一般国产设备都是热继电器直接连接在 断路器后面

其实进口设备很多用 SIEMENS 类的空开替代了这两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气线路至少有短路与过载保护两种,  一般国产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气线路至少有短路与过载保...

 说得对........................

网友G(2016-08-29):
一般电机控制主回路采用同时配过载和断路保护,一般的控制,辅助回路都只需要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