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低励失磁跳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4-01-28):
1、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测试方法
(1)外观检查。开关电源变压器工作频率较高,为15625Hz,一般使用磁性材料来导磁,常见故障是绕组之间漏电或短路。检查时首先应从外表来观察是否有打火烧焦的痕迹,外表是否太脏,各引脚间是否有污物(有些开关电源变压器各引脚间距很小,如三洋83P机芯开关电源变压器),由于开关电源变压器是紧贴印刷电路板安装的,容易积灰,碰到气候或环境潮湿时易放电打火。
(2)万用表测试。开关电源变压器外观无问题,可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值,判断线圈是否有断路故障。用万用表对短路较为严重的开关电源变压器也可测出,测量时可选择适当的电阻档,使测量的电阻值在中值附近,根据绕组的匝数及使用的线径,查出漆包线的每米欧姆值,计算绕组的欧姆值,与测量的电阻值比较,就能判断是否有短路现象,但这只是粗略测量,有些开关电源变压器由于匝间绝缘击穿,或层间绝缘击穿,电阻值相差不多,就不一定能测量出来。
开关电源变压器各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为无穷大,各绕组和磁芯(铁芯)之间的绝缘电阻也应该使无穷大。
(3)替代测量。若手头有一只同规格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可采用替代测试,该法直观、省事。
2、  开关电源变压器维修方法
(1)放电打火。一般在外表观察到的放电打火是由于开关电源变压器引脚有污物和绝缘破损引起的。维修方法:将开关电源变压器取下,用无水酒精和医用棉球,彻底清洗开关电源变压器引脚、外表面、印刷电路板。如果发现绝缘破损,可用涤纶胶带将破损处缠好。
(2)线圈断路。发现开关电源变压器有断路故障时,应首先察看断线是否在变压器的引脚(易出现线头假焊的故障)。用镊子拨弄各引出线,便可较快地发现故障点。
(3)磁芯破裂。磁芯破裂可用胶粘剂粘合牢固后使用。
(4)线圈短路。应查清是哪组线圈短路,然后将线圈拆下(应记清其匝数、位置、绕向引脚)后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