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压力问题

楼主(2014-01-29):
我有一个6070的屏,需要用比较大的力点击才管用,不象其它屏轻轻点一下就可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触控面板失灵了,先校准一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需要更换触控面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