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怎么停?

楼主(2014-01-29):
    自工作以来今年是第一次春节放两天假(生产系统放假),领导要求生产系统车间全部停电关门,请问大家可以全部停掉吗?我们整个车间有6KV高压部分,润滑系统,制动系统,调速传动系统,以及PLC控制部分。

今天晚上9电钟停电。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停呢?设备停电要做好防潮,开启设备时要依开机顺序进行。设备停电前要清楚所有留在设备的余料,等等!

网友B:
停电是必须的,需保证照明正常。

网友C:
    不知楼主所说的“全部停掉”是指设备还是包括母线。通常母线是不停电的,除非检修,因为它需要提供照明用电。只要全部设备停止运转,也能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D:
可以停电的!

网友E:
肯定是先停低压,再停高压。先保证机械部分在断电后不会产生危险,再去断电器部分的电。先部分再整体。

网友F:
高压设备停电,首先停止高压部分主电源,然后停止低压辅机电源,再停止通讯和操作电源,设备完全断电再切离高压隔离开关。送电顺序逆顺序操作

网友G:
1,肯定是先停低压,再停高压。先保证机械部分在断电后不会产生危险,再去断电器部分的电。先部分再整体。

2, 还有设备上的如 工控机 按正常的电脑退出停车顺序,还有 PLC 检查其电池电压正常不?

网友H:
很多设备停车有规定的姿势。

比如我门厂里的日本ASB吹瓶机,停机需要将注塑模落下(油压),回转板旋转到位(伺服),吹模和拉伸杆落下(气缸),加热罐和加热芯落下(气缸)。加热工位和加热辅机冷却至规定温度,才能关机。

最后主机一定断电,断电非常有必要。防止工厂再次来电由于电压太高而对元器件造成损伤。

我们厂电房太远,都是通过380的低压敷设过来的(不断的扩建导致供配电不合理,浪费极大),线上电损太大,压降很大,电容补偿容量不够。所以电房的变压器都调在405-410,一旦来电,这么高的电压很可能冲掉开关电源或着PLC的电源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