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中关于干扰的经验总结

楼主(2014-01-30):
对于干扰总结,希望通过经验交流,增强对变频器使用的经验

一、 变频器干扰仪表 原理:变频器PWM控制方式工作机制,会产生 高次谐波,这样的脉冲调制形式使得变频器运 行时在电源侧产生高次谐波电流,并导致电压 波形畸变,对电源系统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控 制信号干扰特别严重。

处理方法:

1、系统接地处理

A、 弱电压、电流回路,应取一点接地使用屏蔽电缆时应使用绝缘电线,避免屏

B、蔽层与接地通道相连

C、 是电线的接地在变频器侧进行,使用专设 的接地端子,不与其它接地端子共用

2、仪表电源处理 加装隔离变压器或者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

3、变频器降低载波

4、加装输入输出滤波器 针对谐波频率段 100K-10MHZ加装交流输入电抗器 针对电压畸变、
5、高次谐波

6、控制线布线整理 容易受干扰的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 安装,信号线使用屏蔽线,信号线电缆套入金 属管中,尽量远离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如果必 需穿越动力电缆,保证正交。

注意事项:近两避免信号线和动力线平行布 线或与动力线捆扎成束布线。如果平行,信号 线和动力线都是用屏蔽线,且套金属管中,距 离至少20cm,防止电磁感应噪声及静电感应噪 声在信号线传播。

周围功率设备干扰变频器

二、 系统周围存在大功率设备,产生强烈电磁信 号,通过辐射和电源输入侧侵入变频器,造成 变频器误动作、误报警。 处理方法:

1、在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 器,避免了由电源线引起的干扰

2、将变频器接地端子由以前通过动力接地改为 单独接地

3、在控制柜内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上加上RC防 冲击吸收装置模拟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在ACM

4、 请教有一台三垦IHF-7.5KW报OCPN怎么修?

三 垦机器spf-4.0,在使用中,有一现场变频器正 常运转中,偶尔出现oun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现场设备正常运行2年了。 报OCPN故障可能器件:DCCT、模块、光藕、 主控板,首先确认上电报还是运行报,空载时 输出是否平衡等等 报oun是变频器直流侧电压过高,检查传动设备 是否存在被拖动的情况。如果偶尔报可以加制 动电阻即可,电阻请查阅vm05说明书。 三垦机器,在很多情况下,在变频器面板显示 电流并没有超过额定工作电流,变频器报警 ocpa ocpn open acer,也不知道是变频器检测有 问题,还是三垦保护设置的太低? 发生报警的原因:

一、干扰造成误报警

二、变 频器机型未设置正确

三、器件损坏(霍尔元 件)

操作步骤:

一、拆下电机线及控制线,进行参 数初始化 ,

二、面板启动,测量输出电压是否 正常,平衡与否

三、仍然出现报警,更换主控板重试

四、带负载测试,如出现问题,检查负载

简单介绍一下,对于输出电压不平衡的维修步 骤:

1、接插件是否良好

2、测量模块

3、更换主控板,如仍有故障

4、拆下驱动板,进行驱板检查

5、检查驱动板电压检查回路IC5-6,P C12-14

注:电压检测回路只有SHF-11-55KW上才有 简单介绍一下,对于输出电压不平衡的维修步 骤:

1、接插件是否良好

2、测量模块

3、更换主控板,如仍有故障

4、拆下驱动板,进行驱板检查

5、检查驱动板电压检查回路IC5-6,P C12-14

注:电压检测回路只有SHF-11-55KW上才有

网友A:
不错,总结的精彩。加精华。

网友B:
好样的,楼主再接再励,为人民币服务

网友C:
为了mp,请继续,再继续

网友A:
咱曾经改了个变频器的开关频率,然后干扰就没得了。

网友D:
这个tiezi帖子应该收藏起来。

网友E:
好样的,楼主再接再励,为人民服务好样的,楼主再接再励,为人民币服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错,总结的精彩。加精华。

网友G(2014-03-07):
引用 网友E:
好样的,楼主再接再励,为人民服务好样的,楼主再接再励,...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很棒!!!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