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单相运行产生的原因、预防措施

楼主(2014-01-31):
    1、熔断器熔断⑴故障熔断:主要是由于电机主回路单相接地或相间短路而造成熔断器熔断。

      预防措施:选择适应周围环境条件的电动机和正确安装的低压电器及线路,并要定期加以检查,加强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及时排除各种隐患。

     ⑵非故障性熔断:主要是熔体容量选择不当,容量偏小,在启动电动机时,受启动电流的冲击,熔断器发生熔断。  熔断器非故障性熔断是可以避免的,不要片面认为在能躲过电机的启动电流的情况下,熔体的容量尽量选择小一些的,这样才能够保护电机。我们要明确一点那就是熔断器只能保护电动机的单相接地和相间短路事故,它绝不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

      2、正确选择熔体的容量  一般熔体额定电流选择的公式为:  额定电流=K×电动机的额定电流⑴耐热容量较大的熔断器(有填料式的)K值可选择1.5~2.5。⑵耐热容量较小的熔断器K值可选择4~6。  对于电动机所带的负荷不同,K值也相应不同,如电动机直接带动风机,那么K值可选择大一些,如电动机的负荷不大,K值可选择小一些,具体情况视电机所带的负荷来决定。  此外,熔断器的熔体和熔座之间必需接触良好,否则会引起接触处发热,使熔体受外热而造成非故障性熔断。

       在安装电动机的过程中,应采用恰当的接线方式和正确的维护方法。

      ⑴对于铜、铝连接尽可能使用铜铝过渡接头,如没有铜铝接头,可在铜接头出挂锡进行连接。

      ⑵对于容量较大的插入式熔断器,在接线处可加垫薄铜片(0.2mm),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⑶检查、调整熔体和熔座间的接触压力。⑷接线时避免损伤熔丝,紧固要适中,接线处要加垫弹簧垫圈。

    3、主回路方面易出现的故障⑴接触器的动静触头接触不良。

       其主要原因是:接触器选择不当,触头的灭弧能力小,使动静触头粘在一起,三相触头动作不同步,造成缺相运行。

      预防措施:选择比较适合的接触器。⑵使用环境恶劣如潮湿、振动、有腐蚀性气体和散热条件差等,造成触头损坏或接线氧化,接触不良而造成缺相运行。

     预防措施:选择满足环境要求的电气元件,防护措施要得当,强制改善周围环境,定期更换元器件。⑶不定期检查,接触器触头磨损严重,表面凸凹不平,使接触压力不足而造成缺相运行。

     预防措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检查维护周期,进行严细认真的维护工作。

      ⑷热继电器选择不当,使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烧断,造成缺相运行。  预防措施:选择合适的热继电器,尽量避免过负荷现象。⑸安装不当,造成导线断线或导线受外力损伤而断相。  预防措施:在导线和电缆的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规范”严细认真,文明施工

    。⑹电器元件质量不合格,容量达不到标称的容量,造成触点损坏、粘死等不正常的现象。  预防措施:选择适合的元器件,安装前应进行认真的检查。

      ⑺电动机本身质量不好,线圈绕组焊接不良或脱焊;引线与线圈接触不良。

      预防措施:选择质量较好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