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停电果然出问题了

楼主(2014-02-01):
由于春节放假两天,我们车间全部停电关门了,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昨天回复送电时,出线PCII送不上电,PCI报通讯故障,按故障提示停掉从新送,还是不行。

最后是先停掉输入输出电源,再送电,好了。大家帮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幸亏提前恢复,要不然又要掉MP了。

网友A:
任何用电设备在设计时都要考虑突然停电情况,不允许出现故障、故障报警、元、器件损坏,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凡是出现这种情况的系统,都属于设计缺陷。

网友B:
   PCI出现这种现象,难道没有采用不间断电源系统(UPS),还是UPS异常?如果采用了UPS且正常工作,即便母线突然停电,可由蓄电池通过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对负载供电。

网友C:
主要是上电顺序问题导致!

设备上电如果顺序不对(尤其是欧美系设备,上电顺序不对就会导致系统崩溃,相对来说日系设备对电源上电顺序没那么严格,这个是日系CC-LINK总线内部容错性较佳,二欧美系完全属于机械,要求严格按照操作流程作业,错一步就会导致系统崩溃!但是日本人的人品实在很差很差)

网友D:
   设备 有时 瞬间 停电,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情况 发生,  我们明天车间也要上班,还不知道停电后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E:
肯定从设备先上电,否则主设备发出通讯指令当然就不会有回应。

网友F:
看来,停电没有那么可怕,下次不用担心了!停电时间长,一定要注意防潮!不然会比你遇到的事情更糟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上电顺序问题导致!设备上电如果顺序不对(尤其是欧...

 这点我比较赞同。以前细读台湾一款永宏PLC的时候,他的手册要求有外接电源的扩展必须要先上电,否则系统会由于初次扫描系统硬件的时候出错。

网友H:
嘿嘿。。。

偶厂好多设备停了4、5年了,但是控制系统始终送着电,原因就害怕停电了在送电就完蛋了。

网友I:
看来一口气上不来就完蛋了

网友J:
我们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断电重启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看来一口气上不来就完蛋了

这个在大型生产线(汽车、电力生产、化工等),每次大型检修后最头大的就是初次上电出现的各种异常,那些狗 日 的 安全继电器问题最多

网友K:
应该属于不正常关机造成的。

网友L:
呵呵,要是我就叫几十个人一起来送电。。。拿着对讲机,一二三主从设备一起上

网友M(2014-04-17):
程序设计问题吧。自检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