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在WINCC画面对300程序中的固定数值加1减1?

楼主(2014-02-01):
  L     DBW  108

  L     668

 +I
  T     DBW  110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对668这个加1减1操作,请问画面怎么做加1或减1,程序如何修改呢?

请多多指点。本人对数据块不是很熟。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有人指点一下吗?感激!!!!!!!!!!

网友A:
1,不知你是想在 PLC 程序还是 WINCC 画面做?

2,如果是在 PLC 的程序里做,就要在 程序中做个 加 及 减 的 程序,然后在 屏里通过一个点来触发 PLC 程序里的这个 DBW 108 直接加或是减 1

3, 如是直接用用 WINCC 界面也是可以做的,这样直接对 DBW 110 进入加减 1 。

   那样就是直接在 事件中选 计算 进行 加 或是 减

网友B:
程序里面得做下,要不怎么处理,或者在WINCC中用脚本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