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频繁起停是否需要加电阻

楼主(2014-02-02):
各位坛友新年快乐!

年后接个了小单子,将以前的老旧贴标机的单片机加步进和老式数齿的直流电机改造成PLC加伺服形式。

有2个小问题有点困惑,请大神来解答一下:

1.PLC是S7-200,不知道Q0.0和Q0.1的脉冲输出电压是多少?

2.伺服电机是0.4KW,卷动标签,负载不大。一秒钟最高贴4张,也就是说起停4次,在程序里面起停时间很短。是否需要加个小制动电阻呢?伺服驱动器里面自带的制动电阻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A:
Q0.0和Q0.1输出都是24V  驱动器带的制动电阻够不需要外加

网友B:
    恭喜新年拿单子,也同祝 各位坛友新年快乐!

1.PLC是S7-200,不知道Q0.0和Q0.1的脉冲输出电压是多少?

 SIEMENS 系列的 PLC 集成I/O 点或是 I/O 模拟一般的都是  DC24V 的电压

2.伺服电机是0.4KW,卷动标签,负载不大。一秒钟最高贴4张,也就是说起停4次,在程序里面起停时间很短。是否需要加个小制动电阻呢?伺服驱动器里面自带的制动电阻不知道够不够?

 如果伺服的起动频率高的话,一般要加制动电阻,以防过载或是过流报警

网友C:
0.4KW应该不用加

网友D:
如果没有出现过流报警,或者刹车失灵,可以不加

网友E:
伺服启频繁停频繁好像和加不加制动电阻没有直接关系,加不加电阻是和你的伺服电机的惯量及减速时间有直接关系的,说白了就是电机的惯量越大减速时间越短制动的能量就越大选用的电阻就应该越大反之就越小!不知道我说的你明不明白!!!

网友F:
选用垃圾产品S7200,肯定问题多多,不死也该累死

网友F:
首先,提问者对伺服电机很不熟悉!

伺服电机本身就是按照频繁启停设计,内部已经包含回馈能量吸收电路(含能量吸收驱动电路和制动电阻等电路元件,伺服电机与通用变频器不一样,通用变频器考虑成本原因一般稍大功率变频器的制动电阻作为外置选购件,一般22KW以上的变频器能量吸收驱动电路也是独立外置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提问者对伺服电机很不熟悉!伺服电机本身就是按照频...

 感谢大神的指点。

程序已经写好,主框架是建立在多个中断相互配合,测物、测标,包括延时都用T32和T96了,200的问题不大吧。

伺服驱动器背板上有一块电阻,程序里面的停止伺服的时间很小,或者直接截断脉冲输出了,所以怕那个电阻不够,不过负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