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不转灯

楼主(2014-02-02):
家中电动车充电器为何在气温低时会转灯,气温高时则长期不转灯?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求大侠们给个漂亮的解答。

网友A:
转灯?什么意思?

是指充满后变色吗?

网友B:
是48V的充电器吗?充满电后不变绿灯,与充电器和电瓶都会有关系,一般是充电器出问题的较多些,查查充电器LM324 或LM358 IC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48V的充电器吗?充满电后不变绿灯,与充电器和电瓶都...

专业啊!

网友D:
如果电瓶超过两年的的话,电瓶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电瓶可能缺水了,特别是你说的气温高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48V的充电器吗?充满电后不变绿灯,与充电器和电瓶都...

  专业人士呀,都说明是  LM324 或LM358 IC块 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瓶超过两年的的话,电瓶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电瓶可...

网友G:
电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在气温高的时候。

网友H:
电瓶的有效年限为1.5年左右,超过之后就不正常了。换电瓶吧!

网友I:
是电池的原因,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