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根芯线怎么区分

楼主(2014-02-03):
面试的时候的一个题目 从中控室走出20根芯线 结果发现没有标记 怎么样区分芯线

网友A:
线上不是有线号吗,用万用表试试啊。

网友B:
 没有线号 ?  不过一般 多苡线在线自身上就有 1.2.3 ---的标志呀?

如这个也没有的话只能用一个万用表来测量

网友C:
简单的啊!的有颜色的,

网友D:
颜色、线号,如果没有就只能自己校线了。

网友E:
只能两头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F:
到实际应用就傻眼了吧??假如说两面离得很远,没有颜色,比如1000米,手头只有万用表,当然另外一头有朋友帮忙,可以电话联系(当然没有朋友你就只好来回跑了,呵呵),但是没有其他物品,比如电池一类的东西。。

网友G:
对于完全不能识别标示的电缆校线有很多种情况。

原理上讲,电缆两头设备应该同时接地,如果一端或两端都没有接地,先放一根导线连通两头设备机壳。

假设所有电缆没有短路或断路。

电缆一头的每根线分别与地或公共线连接。另一头万用表打到电阻档,黑表笔固定与地或公共线连接。红表笔测量电缆每芯对地电阻。最坏的情况需要测量(1+19)*19/2=190次,通讯畅通配合默契的情况。按5秒进行一次测量,15.8分钟可以完成。平均时间大概8分钟。如果改进一下线分成两组(10跟一组)之后再按上述方法测量两次。最坏情况测量次数为19+45*2=109次。如果也按平均5秒测量一次。最坏需要9分,平均需要4.5分钟。但是以上是对熟练的电工而言。如果电缆间有短路或电缆短路也要用上述方法判断。但判断耗时没有记。如果碰到头脑不清晰的电工,恐怕从上班到下班也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网友F:
三根线测三次就行,四根线测四次,。。。

网友H:
如果有电缆皮子看看上面的电缆长度数也许会有惊人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