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符号表中的条目类型有冲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03):
我最近在写一个西门子300的恒压供水程序 在符号表中编辑了反馈值和设定值分别是MD13 MD17 但是用的时候就出现与符号表中的条目类型有冲突 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也就是说你所使用的 MD 13 在 设备的符号表中的 名字已被 使用 ! 简单的来说就是 同名字的人出现,要修改一个人名就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所使用的 MD 13 在 设备的符号表中...

 但是 我之前好像没有用MD13 为什么有些要用MD这种寄存器?是不是随便分配地址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