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多的 图形 ?

楼主(2014-02-03):
   做的一个 机器人 的 Wincc flexibl 控制界面,现在因为 机器人堆垛的 产品 高度层数及 层高 都是在 屏上 人工输入 ,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先看截图:

    如上图中黄色圆圈 代表的是 车轮产品,而在 左上角 有个 “笼子每层个数” 是可选 项,我如选 是 4 或是 5 的话,我想将 第 6 件产品 自动隐藏,请问如何做,这个用 Wincc flexible 的角本来写还是用什么 来 写呀 ?

楼主:
 不会吧,若大的一个论坛里 没有人用 SIEMENS 的 Wincc flexible 软件 ?

网友A:
设置属性--可见性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属性--可见性就可以了

自己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