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一个输入,中间不知要用到那些指令和运算,求10.07有8次输出

楼主(2014-02-03):
请教各位老师:

每次0.01一个输入,中间不知要用到那些指令和运算,求10.07有8次输出,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 PLC 呀,求输出的次数,但又不要用计算 ???

网友B:
计数 分别输出

欧姆龙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 分别输出欧姆龙的PLC

欧姆龙的PLC,请 写一个我学习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 分别输出欧姆龙的PLC

这是不是最笨写法,

网友C:
这是一种方法,也许还有比这更好的程序!考虑一下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