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检测煤流有无,自动控制水泵开停

楼主(2014-02-04):
现有利欧喷射泵0.75KW,如何用PLC实现:检测到输煤皮带上有煤流通过,水泵开启;检测到煤流消失,水泵关闭。

                                                                                                    新手学习自动化,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看你的检测 的 输入带上的煤流传感器反回信号给 PLC 呀,PLC 收到信息,在满足的条件上输出一个 Q 信号启动 0.75KW 的水泵运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的检测 的 输入带上的煤流传感器反回信号...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麻烦您能详细说一下吗?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程序也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的检测 的 输入带上的煤流传感器反回信...

用接近开关,并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

 您好,我还需要 实时控制流量,比如输煤电机电流在95-100A,对应的输煤为320t/h,需要流量800L/h,请问如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的检测 的 输入带上的煤流传感器反回信...

看来你是新手啊,很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