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C以太网连接14台PLC

楼主(2014-02-04):
目前有14台组装机,每台组装机由一台S7-200控制。现在想用一台PC与这14台PLC连接,在某单位时间(例如1小时)将每台组装机生产的产量取出存储在PC。请问如何连接,如何定时取出每台PLC的数据?

网友A:
需要每一台PLC配备一个以太网通讯模块CP243.

一个CP243-1可同时与最多8个以太网S7控制器通信,即建立8个S7连接。

当CP243-1与电脑连接的时候,需要把他设为服务器。

网友B:
楼上的配置太奢侈了。直接使用PPI组网即可。在PC机中使用PPI驱动即可。强烈推荐使用国产的组态软件。

网友C:
  没有玩过这样的 14 台 200 PLC 与 PC 机一起通讯的,如每台 PLC 距离不远的话 用 PPI 通讯,将所有数据发送到一台  PLC ,然后这一台与  PC 机通讯

网友D:
7台PLC通过PPI组网,一共组网2个PPI组网,PPI组网的主机用485转232连接电脑即可.成本自己做DB9接头的话几百块就搞定

网友E:
楼上们的回复太笼统了吧。。。

如果下层200设备的2个通讯口都被占用了?

网友F:
中间加一个通讯管理机就可以了。你要是想拓扑简单的话,加我QQ: 1534399930

楼主:
PPI组网确实是不错的解决方案,不知道组网间数据传送速度是多大?

网友G:
这个还是涉及很多问题的,你需要读取14台PLC的数据,还需要存储到PC,那还是需要上位软件的,所以也算一套简单的数据存储系统了,当然这个还是有很多方案的,就看哪种适合你,比较经济实用,如果你需要做的话你可以联系我qq:1515325122,我们公司是专门做数据管理的,像你这样的一个要求一般软件加硬件,软件编程估计10~20K RMB左右费用应该就可以了。有问题我们私聊,给你做点费用什么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