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7-200实现二分之一分频电路

楼主(2014-02-04):
怎么用S7-200实现二分之一分频电路

网友A:
 这个原来在哪看到过 二分频控制的,楼主去 搜查 一下看看

网友B:
如果你的输入脉冲频率为200Hz以下,可用普通输入口作脉冲输入端(如I1.0),再用一输出口作二分频输出(如用Q0.1)可以这样编程:

 1、用SR触发器指令编程:

 2、用加1计数器的方法,取其最低位作二分频输出:

网友C:
哦,脑袋有问题了!

用PLC作分频!

直接用芯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来在哪看到过 二分频控制的,楼主去 搜查 一下看看

二分频,四分频的那个哈工大的36讲里都有,但是1/2分频36讲里作为思考题的,没有提到怎么编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输入脉冲频率为200Hz以下,可用普通输入口作...

这个是二分频的。二分之一分频是频率变为原来2倍,周期变为原来二分之一的